一个简单的C语言解释器

楼主(2012-08-16):
看到了坛子里的“MicroBASIC解释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9%87%8A%E5%99%A8
网上也有其它的关于解释器的资料,如
“用C语言写解释器”
http://blog.csdn.net/redraiment/article/category/606586
附件中有个资料,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参考:Tbasic\自己动手编Basic解释器.doc
查看了诸多资料后,终于有了写一个C语言解释器的信心。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解释器:

目标:单片机中运行C语言程序

省略:
        include文件,静态变量(用全局变量代替),强制类型转换,
        switch(if代替),GOTO,break,return,
        宏定义
实现:
        常量定义,全局变量定义,局部变量,指针,一维数组,
        函数调用,
        + - * /运算,位运算,关系运算
        if语句if...else if...else...
        while语句while()...
        API调用(如串口发数)
注意:
        程序有漏洞,使用需小心。

工程编译后如图:(代码量稍微有点大)

KEIL调试效果如图:(view->serial window #1)

本程序已在STC12C5A60S2单片机上运行通过。
DEBUG开启后,串口发出的源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a=0xff,b=10,c='a';
char tab[2]={1,c};
char* p1="hello";
long lp1=1234;
void add(int* c,int a,int b)
{
*c=a+b;
}
void main(void){
int d;
prints(p1);
prints("
a=");
printn(a,3);
prints("
b=");
printn(b,3);
prints("
c=");
printn(c,3);
prints("
tab[0]=");
printn(tab[0],3);
prints("
tab[1]=");
printn(tab[1],3);
prints("
");
d=0; while(d<100)
{
  add(&d,d,10);
  prints("
d=");
  printn(d,5);
  delayms(1000);
}
}
工程源代码:

参考资料:

楼主(2013-07-30):
前段时间在做编译器的时候,对此程序进行了精简,现在发上来

程序参考了别人的"little c 解释器",网上能查到源码,此处将源码以及KEIL下移植的工程发上来
(水平有限,移植后貌似运行不正常,但是语法没错,可以方便查阅代码)

对编译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737-1-1.html

网友(2012-08-16):
真长 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汗,郁闷了,,,没用过这东西!看不懂

网友:
可以用在一些需要简单脚本的地方。

网友A:
还是搞不懂这个东西的作用

网友:
学习编译原理很有用。

网友:
单片机 执行、C语言? 解释器? C语言是解释的么?

网友:
虽然我很菜,虽然看不懂,但是楼主很强大,顶起

网友:
计算机不能直接理解高级语言,只能直接理解机器语言,所以必须要把高级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计算机才能执行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
翻译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编译,一个是解释。两种方式只是翻译的时间不同。编译型语言写的程序执行之前,需要一个专门的编译过程,把程序编译成为机器语言的文件,比如exe文件,以后要运行的话就不用重新翻译了,直接使用编译的结果就行了(exe文件),因为翻译只做了一次,运行时不需要翻译,所以编译型语言的程序执行效率高。
解释则不同,解释性语言的程序不需要编译,省了道工序,解释性语言在运行程序的时候才翻译,比如解释性basic语言,专门有一个解释器能够直接执行basic程序,每个语句都是执行的时候才翻译。这样解释性语言每执行一次就要翻译一次,效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搞不懂这个东西的作用

这个东西的作用就是,把单片机当作电脑,然后在这台电脑上写一段C代码,然后它能运行这段C代码

网友:
还是要慢慢学啊

网友:
rtt的shell就有这个的实现

网友:
这个不错啊 没听说过解释器呢

网友:
呵呵 这玩意第一次听说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学习先

网友B(2013-07-26):
解释器主要用于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释器主要用于什么目的?

说说我的目的:
单片机+12864LCD+键盘,
通过键盘在LCD内输入文本代码,可以让单片机运行输入的代码。
这就类似于在电脑上用VC编写程序,然后编译并运行。

网友:
这个强,解释器,且是c解释器,顶

网友:
很好很强大,支持

网友C:
正要一个呢,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
收藏先,有时间再看。

话说如此强大的帖子,怎么这么少人顶呢?

网友:
做个记号,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要一个呢,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如果自己多花时间研究的话,相信帖子中的资料已经足够了。
这里还有个C语言的解释器,貌似叫 “little c” ,代码要简洁些:
http://www.pudn.com/downloads70/ ... r/detail251795.html
在我发的帖里还有一个由解释器改编成的编译器,有兴趣可以看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73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多花时间研究的话,相信帖子中的资料已经足够了。
这里还有个C语言的解释器,貌似叫 “little c ...

好的,谢谢

网友:
马克下~~
回家研究去~

网友D:
看了好几次这个帖子了,没明白干嘛用的,但我知道肯定是个好东西,求科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好几次这个帖子了,没明白干嘛用的,但我知道肯定是个好东西,求科普啊 ...

通常,为了让单片机执行C语言程序,我们是这样做的:
在电脑上运行编译器,将C语言程序编译成机器码(HEX文件),再通过烧写器烧写到单片机内。

现在,通过“解释器”,单片机可以直接运行C语言程序,省略了电脑和编译、烧写的过程 。
C语言程序可以存放于单片机内或外部的存储器中,也可以利用键盘来现场编写。

有了“解释器”,可以做出可编程的设备,供用户二次开发。

网友:
这个比较好玩啊~ 单片机 c语言解释器 很给力~mark

网友:
记录一下,我也写过一个类C脚本解释器,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
很好很强大。先收藏着,等c语言功底再好点再研究。

网友E(2014-05-17):
没有用过,可以逆向编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过,可以逆向编译吗?

逆向编译是什么?

网友:
很好很强大。先收藏着

网友:
单片机讲究的是效率!
这种解释器,做个实验玩玩还是可以的
做项目的话,呵呵

网友(2020-05-27):
好奇怎么知道结束源程序本来编辑有没有错误,是上位机先检查完,错误再把源代码发给下位机的吗

网友(2020-10-16):
看了代码,想问个问题:解释时有做优先级处理吗?如:加减乘除运算

网友:
约定个被解释的C语言最小集语法,这个解释器再完善一下就可以实用了。希望楼主加油出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