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PLC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最近想用触摸屏取代plc的一些外围电路。外围电路,plc接受一些模拟量,又输出一些模拟量;输出一些开关量,又接受一些开关量。用的plc是西门子的226。上网查了一下,应该能通过触摸屏对应的控制plc的寄存器,从而“欺骗”plc,让他以为外围确实有输入,自己也确实在输出。但是本人对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寄存器能不能被触摸屏控制有点疑惑,手头上刚好没有可以测试仿真的器件或者软件,所以求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提示,谢谢。

楼主:
把输入寄存器和中间寄存器并联,不可以模拟输入吗?望高手详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输入寄存器和中间寄存器并联,不可以模拟输入吗?望高手详述。

输入是只读的。可以用hmi监控输入点,但是无法改变输入点的状态。

网友:
你将输入MOV到中间寄存器,然后操作中间寄存器不就行了吗? 干嘛非要操作输入点呢

网友:
物理的输入IO是不能通过触摸屏去改变的,但是触摸屏可以取代原来如起动按钮和一些数字量之类的信息.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回复。不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例子可以提供一下呢?虽然说起来简单,但还是想看看成功者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