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问题

楼主(2012-08-16):
?PR?_ConfigSendByteBaud115200?LOWLVL SEGMENT CODE
PUBLIC _ConfigSendByteBaud115200
RSEG ?PR?_ConfigSendByteBaud115200?LOWLVL
这些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可重定位的代码段的重定位声明以及一个全局函数的声明:
在LOWLVL.C中声明了一个全局的ConfigSendByteBaud115200(...)函数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重定位的代码段的重定位声明以及一个全局函数的声明:
在LOWLVL.C中声明了一个全局的ConfigSendByteBaud1 ...

谢谢,但是,我没有找到LOWLVL.C这个文件,但是程序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重定位的代码段的重定位声明以及一个全局函数的声明:
在LOWLVL.C中声明了一个全局的ConfigSendByteBaud1 ...

在问个问题什么是可重定位的代码段

网友:
别人给你的库文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没有找到LOWLVL.C这个文件,但是程序可以运行

你这段代码应该是出自于一个叫做LOWLVL.ASM或者LOWLVL.A或者LOWLVL.SRC或者LOWLVL.S的文件吧,这个文件其实就是用原本的LOWLVL.C生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问个问题什么是可重定位的代码段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用汇编给51写过程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用汇编给51写过程序没有? ...

我都是用C写的,汇编没怎么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C写的,汇编没怎么用过,

你没有汇编基础,那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