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需要输入7到12v的电压呢

楼主(2012-08-16):
下图是arduino mega的资料截图。上图说板子工作电压5v,但输入电压最好在7到12v之间。这样的话还得需要加一些调压电路。
那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说输入电压需要在7到12v之间呢,可不可以省去那些调压电路而后直接输入一个5v的电压源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板子上已有稳压电路,要达到工作电压5V的话,输入电压肯定要高于5V的。7~12V刚好。稳压块上的压降不会太大。

网友:
要输入5V,就直接从旁边的插座输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已有稳压电路,要达到工作电压5V的话,输入电压肯定要高于5V的。7~12V刚好。稳压块上的压降不会太大 ...

你好,我的意思是既然5v就能够正常工作的那话那为什么不直接去掉调压电路,这样从外界直接输入5v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意思是既然5v就能够正常工作的那话那为什么不直接去掉调压电路,这样从外界直接输入5v不就行了 ...

要输入5V,直接从旁边的插座输入即可,如果大于5V的电压就进过稳压电路后输入,适应范围不是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