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keil4_C51与keil_ARM兼容问题。

楼主(2012-08-16):
在用keil4时,你用51单片机,又用STM32,就会有keil4_C51与keil_ARM兼容的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你以前的keil3,keil2全部卸载。
第二步,先安装keil4_C51,在安装keil_ARM。
第三步,分别用破解软件破解keil4_C51和keil_ARM。
如下图111所示。
之后就可以在keil4下即能用51,又能用ARM。
如果你先安装的ARM,之后用51时,又安装了keil4_C51。可能会出现下面这种问题。
你再打开你之前的ARM程序时,会出现如图123所示的情况。
出现这种问题,你得再次重装keil_ARM,来替换keil下的ARM文件。之后,你之前的ARM程序就好使了。
至于论坛里有人说改初始配置文件,这种方法没试过。
如果有人试成功的话,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有兼容问题?
用了这么多年KEIL,还是头一次听说

楼主:
我不知道我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兼容问题,但问题是出现了的,姑且把它定义为兼容性问题吧。
如果谁了解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可以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兼容问题?
用了这么多年KEIL,还是头一次听说

我不知道我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兼容问题,但问题是出现了的,姑且把它定义为兼容性问题吧。
如果谁了解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可以共享下。

网友:
正好用着,顶起来,

网友:
这个没有兼容性问题,只是默认关联文件有些问题。
两个都装好,桌面放两个图标,ARM的工程拖到ARM的图标上启动,51的拖到51上启动。
要不装两个不同的版本,uversion3和4 工程的扩展名不一样。

网友:
有一段时间没有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兼容问题?
用了这么多年KEIL,还是头一次听说

说的好,什么时候有兼容性问题了?

随便谁先装,即使是uv4和uv3 ,uv3和uv2混装(uv4和uv2没试过)。

网友(2013-03-11):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也是重装就好了!

网友:
嗯额 这个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先装了51,后装的ARM才行的

网友(2013-04-20):
我是先装51的但是还是出现问题

网友B:
安装时,分开两个文件夹,使用时,先打开软件,然后各自拖入对于的软件,没有问题,不能直接双击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时,分开两个文件夹,使用时,先打开软件,然后各自拖入对于的软件,没有问题,不能直接双击工程 ...

什么意思,我按转装的不在一个盘里。arm的在c盘,51的在f盘。打开时候不双击那怎么打开?!
而且有的还不能编译。

网友:
不双击打开你的工程,先打开软件,然后把工程拖进软件界面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hhhh觉得有些是安装文件的问题,,C51,ARM

网友:
我是先安的ARM再安的C51,安装在不同文件夹,更改注册表和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强,现在51价格上还有优势么?

网友(2013-09-29):
我都是先装51再装arm,路径默认。没有出现过问题啊

网友(2014-05-22):
谢谢了,可以了,要安装在同一目录下的。

网友(2015-01-05):
兼容性是有问题,先装了51再装ARM打开编译什么的都没问题,但51的变量函数等右键的跳转功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我做好兼容之后,编译51程序时只能编译2K一下代码,有代码限制

网友:
收藏备用,这种兼容性的问题最难缠

网友(2015-03-16):
问题应经解决   需要安装 51版本  和ARM两个版本然后在修改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