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芯片

楼主(2012-08-16):
我用的是ADS7846触摸芯片,彩屏是TFT为什么在用ADS7846触摸芯片是程序开始时要采集两个点用来矫正用,给的驱动程序是这样的
void Touch ()
{
    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line;
    float x,y, x1,y1,x2,y2;//temp1,temp2;

    CLR_Screen(BColor); //用背景色来清屏
    ADS7846_Initial();  //初始化触摸芯片

   Rectangle(1,9,19,11,FColor); //在这个坐标画点,矫正用,十字坐标
   Rectangle(9,1,11,19,FColor);
   while(ads7846_IRQ);       //等待触摸中断信号
    {
         x1=GUI_TOUCH_X_MeasureX(); //读取该点的触摸值
         y1=GUI_TOUCH_X_MeasureY();
        }
  Rectangle(1,9,19,11,BColor);
  Rectangle(9,1,11,19,BColor); //用背景色清除这个点,并准备画下一个点
  while(!ads7846_IRQ);       //等待离开触摸屏,防止干扰下一个点
  Rectangle(221,309,239,311,FColor);
  Rectangle(229,301,231,319,FColor);//屏的对角画第二个点
  while(ads7846_IRQ);        //等待触摸中断信号
    {
         x2=GUI_TOUCH_X_MeasureX(); //读取该点触摸值
         y2=GUI_TOUCH_X_MeasureY();
        }
  Rectangle(221,309,239,311,BColor);
  Rectangle(229,301,231,319,BColor);
  delayms(200);               //延时

        while(1)
        {

          while(!ads7846_IRQ)
          {
                   do{                      //这里面的220,10,300怎么来的,不懂,求指教!!!!!!!!!!!!!!!!
                                x=GUI_TOUCH_X_MeasureX();
                                row=220*(x-x1)/(x2-x1)+10; //读取当前触摸值。并根据矫正点的值算出实际的显示坐标
                                y=GUI_TOUCH_X_MeasureY();
                                line=300*(y-y1)/(y2-y1)+10;

                     }

                   while((x>4095)||(x<0)||(y>4095)||(y<0));

                        //if((row>20)&&(row<=50)&&(line>330)&&(line<340))    CLR_Screen(0xf800);
                        //if((row>70)&&(row<=110)&&(line>330)&&(line<340))   CLR_Screen(0x07e0);
                        //if((row>130)&&(row<=170)&&(line>330)&&(line<340))  CLR_Screen(0x0000);
                if((row>190)&&(row<=220)&&(line>330)&&(line<340))
                        CLR_Screen(0xffff);

            if((line>0)&&(line<320))  Show_Touch(row,line,0x001f); //320x240坐标内直接画点

                 }
         }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