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的三根信号线问题

楼主(2012-08-16):
大家好,关于四轴的无刷电调,除了电源线、地线、与无刷电机连接的三根线外。还有三根信号线,我在网上一直找不到这三根线的信号定义,在说明书里也没有。只知道是用PWM信号控制的。哪位能告诉我这三根线分别是如何定义的,因为我将用它们连接我的单片机,不知道信号定义是没法写驱动的。 再说PWM只要两根线就可以输出了。三根线到底是闹哪样?

网友A:
电调可以作为飞控的电源。
  • 红:电源,电调输出的;
  • 黑:地;
  • 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作为飞控的电源。
  • 红:电源,电调输出的;

  • 你好,先谢谢你的回复。

    我对你的回复理解如下:
    电调除了跟无刷电机接口的三根线外, 还有两根电源线,这两根电源线是提供大电流给电机的。另外还有三根信号线,其中的两根也是电源线,但这两根电源线是提供5V电源给电调里的单片机的,只流过小电流。另一根就是PWM输出用的信号线。请问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但这两根电源线是提供5V电源给电调里的单片机的,只流过小电流
    方向错了,是电调供电出来。
    你想想,既然电机有大容量大电流电池供电,难道飞控还要另外接电源?电调设计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在提供大电流给电机之余,还输出一个5V的供飞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错了,是电调供电出来。
    你想想,既然电机有大容量大电流电池供电,难道飞控还要另外接电源?电调设计 ...

    哦,那么电调供给飞控的是5V电压的电源吗?

    另外,既然是向外供给控制设备的,如果我的单片机自己能解决电源,那么红黑那两根线是否可以不接?

网友B:
    通常,电调输入端有2组线,粗的红线与黑线接电池的正负极。
    还有个3P线,用于连接接收机,3P线中间有2P是电调输出的5V电源和地线,还有1P是接收机输出给电调的信号,就是你说的PWM。
    电调输出部分是3根粗线,用于连接你的无刷马达。
    至于你要不要把电调的5V给飞控用,那就随便你了,反正信号一定是接。

楼主:
    了解了,谢谢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电调输入端有2组线,粗的红线与黑线接电池的正负极。
    还有个3P线,用于连接接收机,3P线中间有2P是电 ...

    对了,补充一个问题。。

    电调输出的5V电源带负载能力是多大?

    还有四个电调是不是只要有一个输出5V电源就足够给单片机飞控板供电了?没必要四个都把电源输出去吧?

网友:
    10A的电调一般1A,20A大概2A,40A的一般都是3A,具体情况看电调吧,没有统一。
    没说明书就看看自己的电调牌子和型号,去淘宝看看也能查得到的。
    要是非要纠结于4个电调给飞控供电的问题,直接买个4IN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么电调供给飞控的是5V电压的电源吗?

    另外,既然是向外供给控制设备的,如果我的单片机自己能解决 ...

    你用万用表自己测测不就知道啦。
    共地是必须的。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几位,问题现已解决。

网友:
    坛子里有做电调的资料啊。。。电调动手做了才知道

网友(2013-11-15):
    懂了,新手伤不起。。

网友(2017-02-23):
    非常有帮助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