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编程疑问

楼主(2012-08-16):
今天在写数控电压源的程序,专门写了个小程序测试中断执行的时间是否正确,但是遇到很奇怪的问题:
这是源代码,让P1^0处的led以接近一秒的速度闪烁。

//测试程序

# include<reg52.h>
#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num = 0;
sbit led = P1^0;

/**********************************
函数名: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参数值:
返回值:
备注:          定时10ms
**********************************/
void Init_timer_0(void)
{
        TMOD = 0X01;//工作方式1 十六位定时器
        TH0 = (65536 -9000)/256; //装初值  12MHZ 定时10ms
        TL0 = (65536 -9000)%256;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打开定时器0
}

/**********************************
函数名: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参数值:
返回值:
备注: 晶振12MHZ
**********************************/
void Timer_0()interrupt 1
{
        TH0 = (65536 -9000)/256; //装初值  12MHZ 定时10ms
        TL0 = (65536 -9000)%256;
        num++;
}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_0();
        while(1)
        {

                if(num == 100)
                {
                        led = ~led;//状态取反
                        num = 0;
                }
        }
}

这个程序能顺利的编译也能让灯闪烁的,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程序的第四行(sbit。。。)删掉并且放在主函数的第一行编译器就报错呢?难道在keil中sbit声明的位置还有限制???

网友:
百度“bit和sbit区别”

网友:
sbit这类定义寄存器的语句不能出现在函数里,只能在函数外声明,你可以打开头文件 来看看

网友:
sbit 是位声明,把这个“位”起一个容易识别的名字

网友:
>........暂时没看过sbit放函数里面的.............

网友A:
但我不明白的是...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sbit 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sbit is.

sbit是对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某一位进行声明的。只能放在函数外面吧。

网友B:
bit是定义一个位变量,它的意义相当于int、char类似,而sbit是位申明,只是将一个寄存器中的某一位换了一个名,它的意义相当于#define类似。

网友:
sbit没见过有放里面的
位定义好像不能放在函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t是定义一个位变量,它的意义相当于int、char类似,而sbit是位申明,只是将一个寄存器中的某一位换了一个 ...

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