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PWM模拟量后要如何调节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2-08-16):
单片机输出模拟量后要如何调节电压和电流

楼主:
PWM是如何调节电流和电压的

网友:
说都不会话了。

网友:
概念混乱

网友:
通过开关管控制电压电流

网友:
没有描述清楚,可以看以前的帖子

网友:
语死早。。。。。。
Lz把问题描述地具体一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