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时钟,状态机,软件定时器,按键切换

楼主(2012-08-16):
  小弟不才,自己做的时钟,算是我目前最高技术含量了吧,把我自己暂时知道的知识点都用了一遍,另外软件定时器的概念啊,怎么样打好框架啊,模块化管理程序啊,慢慢积累吧,供大家一起学习进步,不足之处请多提点啊。
  有3个按键,6个数码,一个闪烁的LED 1S灭1S亮,始终运行,用于判断系统是否工作的,调试硬件的时候经常要这么干的。
  按键从上到下是切换,+,-,刚上电的时候,时钟在跑,然后切换的时候,跑到S闪烁可以调整秒位了,同样到,分,小时,再然后就恢复正常状态跑始终。上图上资料,大家给意见啊。

网友:
在学校的学 51  那时还是汇编  网上找了个 模块  做了个  时钟  纯软件定时的(那时还不会用别的模块)   放在我 电脑桌上 看了一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