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时间黄光数码管的,在淘宝找不到,哪里还能买到

楼主(2012-08-16):
就是这种,如图

网友:
用4个数码管+两个LED

网友:
至于那个冒号,我见过有这样做的:
两个数码管放一起,其中一个旋转180度,二者的小数点靠近。
显示摄氏度符号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
我有绿色高亮的,手头还有几个,厂家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