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LGT的开发板的一点点建议

楼主(2012-08-17):
我是很支持LGT,虽然我是新唐32位单片机的Sale,给版主一个建议,现在的开发板过于简单,如果想测试一下IO功能都需要自己去焊个LED在上面或搬示波器来看。我建议下一版的开发板做上两个数码管,一片EEPROM和一片FLASH,一片串口232,然后外PWM口上接个小的那种蜂鸣器,AD上面接个可调电阻,在接个什么18B20之类的温柔度传感器,如果可能的话把LGT的触摸按钮用PCB也覆在PCB上面,这样子拿到开板的人就很方便学习了,在加上几个按钮。其本上就差不能跑例程了,拿到手就可以用了,现行的开发板不利于新手使用与学习。主要是一装好工程软件后,新手很有可有都不知道怎么办,怎么样去仿真。还有就是下一版的开发板与JTAG ICE仿真就不要分开了用线连接了。在板上开微割,需要的怎么样的同学就自己去辦断就好了。题外话,虽然AVR在市场上有很好的基础,但用AVR的很多工程师都只能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来看看情况是不是决定用在现行的产品上面。所以在做开发DEMO板的时候一定要能尽量演示LGT单片机的所有强大的功能。可能在不同系列之间就要开出不同的一发板来。我说这么多,之前的开发板不能说怪工程师懒,我们是推广我们自己的LGT,是在给工程现提供尽可能的便利。这样有利于LGT在市场上有更好的民意基础。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版主不要封我的号呀。拍砖可以,不要太猛了就行了。

网友A:
你想得太多了,104补上,2级管换成1117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得太多了,104补上,2级管换成1117就满足了

这是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在说什么??

他在说那个去藕电容补上,以及供电换成稳压IC!

网友:
自己做一块开发板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B:

I would take the opposite approach: make a minimalist board, with a led + a button, and route out all pins to dip headers. I would put also a isp header on the board. aka minimus (see the picture below) + header.

this will essentially allow the board to be used as dip chip.

If you are careful with the dip headers (aka arduino styled headers), expanding such a system in the future would be very easy.

this would make a very low cost system that can be easily integrated into prototyping or even formal designs, or new projects for studen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would take the opposite approach: make a minimalist board, with a led + a button, and route out  ...

这个设计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would take the opposite approach: make a minimalist board, with a led + a button, and route out  ...

这个设计有点类似TI的launchpad啊!  板载仿真器  外加两个LED和一个按键就搞定了

网友(2012-12-01):
很认同nuc501 和chengzepeng(在某贴说开发板的问题)
这几天才想翻开来弄下什的试试功能什麽的... 其实我老是想, 这一大块铺铜为什麽连个电容穏压的都没有, 有考虑到板上的232ic 用5v的... 翻开老早前玩psp时送的一条usb 线是带5v电源插的一边插电脑另一边插jtag板子, 电源插demo板上...是其实这板子叫demo 板好了, 这方便带回家玩. 本来想拿出从丫莫那买的1620lcd玩玩, 可是打开订单发现是5v的, 还要做接口转换吗...最新在陶宝上找到一款oled 模块, 拿来做实验不错, 128*64 而且很小一块, 便携.我是觉得自己画一块方便多了, 用usb供电外加外部供电切换,(其实那个jtag板子是有5v电源的pin接到demo板, 可能只是把这部份没接上去或许有其它因吧)加个LDO 用max3232 其它的跟nuc501 说的差不多. 我买了两块空板, 试其它功能不想浪费, 再想想还是很想重新画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