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 如何5V直流升压1200v?【图

楼主(2012-08-17):
小弟要驱动示波管,不知如何获得1200v高压,望前辈指教

参数如下:
5V直流输入
1200v直流输出、不低于0.3MA电流

体积尽量小,好买的零件,可以是脉冲电压。

谢谢。

网友:
有现成的升压板,就是液晶背光用的那种

网友A:
输出高压高出50V,你输入电压能否提高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高压高出50V,你输入电压能否提高到12V?

电流4ma有大炮加自行车上,求东西在哪买、

网友:
小巧的电路?电蚊拍的升压电路挺小的,但升压输出电压、电流有多大不清楚

网友:
可参考一下电蚊拍中的升压电路

楼主:
已解决,使用ccfl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