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电脑待机后还能继续缓冲在线电影

楼主(2012-08-17):
昨晚在线看优酷(安装了加速用的客户端),由于网速太慢,总是卡住等缓冲,于是就待机睡觉了,今天早上让电脑苏醒过来一看,居然电影缓冲完毕了

网友:
待机和休眠是两码事吧

网友A:
是离线模式吧?away mode,就是关闭显卡声卡等外设,保留最低可联网,可运算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离线模式吧?away mode,就是关闭显卡声卡等外设,保留最低可联网,可运算配置 ...

是xp的待机模式

网友:
电源管理策略

网友:
我想到了 Power Na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xp的待机模式

如果开启了离开模式,离开模式会代替待机模式,以前引发待机模式的操作(比如关机菜单中的待机,比如睡眠键),会转入离开模式。

检查一下电源选项中是否开启了离开模式
据说这种模式实际还是很费电的

为XP增加“离开”模式 微软特殊补丁
离开模式就是看起来机器已经关了 但还是能执行些任务 如下载 (ps:下BT很好啊)
离开模式启用了后 显卡 声卡都关了的 CPU进入低功耗状态(当然要你的CPU支持才行, 不过如果不支持任何节能技术,那么离开模式会让CPU以最低倍频X最低外频运行 以降低其功耗)
微软特殊补丁,这个补丁是针对媒体中心版系统Windows Media Center的补丁,能够增加“离开”这种特殊的模式, 它并不是由微软正规发行的补丁,而是由原始设备制造商使用微软提供的AwayMode-KB902347-ENU.exe安装程序预安装在支持此技术的媒体中心电脑上。此功能并不能在普通电脑上使用,而需要OEM定制特殊的BIOS
但现在经过修改,已经可以在普通的计算机上使用了,并且支持Windws XP sp2的系统了,是一项非常超值的免费午餐

离开模式 是新功能引入的 Microsoft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2005 中操作电源管理模式。

  如果启用离开模式, 计算机进入离开代替待机模式。 遥控器上按电源按钮时计算机进入离开模式。 当您在键盘上按 SLEEP 也会发生此行为。 之后计算机进入离开模式, 计算机似乎被关闭。 但是, 计算机仍在运行。 如录制电视显示或提供 MediaCenterExtender Windows 会话例如, 它可以仍然执行函数。

  当计算机进入离开模式, 发生下列操作:
  • 关闭显示。
  • 静音音频。
  • 输入设备如键盘、 鼠标设备, 以及远程控制筛选以确保不处理错误击键。
  • 已停止, 媒体播放的电视除外
  • CPU 可能进入低电源性能状态。 如果硬件受节能性能状态会发生此情况。
  • 图形处理器可能进入低电源性能状态。 如果节能性能状态是受计算机图形硬件和驱动程序会出现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