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嵌入式Linux上怎么实现类似于ModelSim的逻辑模拟?

楼主(2012-08-17):
在嵌入式Linux 上怎么模拟实现数字逻辑(例如:与门、触发器等),类似与ModelSim仿真那样。
例如:o1 = i1 & i2  ;当i1更新时就要去更新o1的值,“问题是当逻辑复杂的时候怎么组织这些数据”??
大家有没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有没人知道啊...

网友A:
看不懂啊。。。 lz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啊。。。 lz你在说什么?!

o1 = i1 & i2
o1、i1、i2就是Linux程序中的变量,i1、i2会由其他程序来修改的,当我们修改i1的时候,就与执行“o1 = i1 & i2 ”这样的逻辑来更新o1的变量值。

网友:
总算明白了,你需要实现一个组合逻辑。
不过程序反正是顺序的,A谁改了就让谁一起更新o1,B,谁要用o1的时候谁自己去更新。
有一些多线程的技术也许能给你些灵感, 比如条件变量等。

楼主:
当i1需要驱动很多个逻辑输入的时候,就要处理好多逻辑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这么多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