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V7670 摄像头的分辨率设置

楼主(2012-08-17):
最近一直在纠结如何把OV7670 输出的图片分辨率缩小,以减少数据量来适应数据的传输,
在网上看了好多也没有关于寄存器的具体设置,最终又读了几遍数据手册,加上网友们写的
帖子的启发,总结出如下结论,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顶楼主,但是好像不是任意的行/场起点都可以,这个有什么指定吗?

网友:
这么用心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写的比较用心,谢谢~

网友(2013-02-05):
呵呵,非常的感谢哦

网友(2013-03-12):
最近在搞ov7670,感谢楼主

网友:
请问楼主,我的按照你的方法输出是屏幕分8块,怎么办,求教

网友(2013-08-03):
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你把摄像头分辨率的设置开源了,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大致都弄懂了,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一帧图像中行数的问题,貌似有一些误差,VSTOP计算是494,不是490,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
想请问一下....这是修改分辨率么....这不是图片变小了么.....是我理解错了么....我认为分辨率修改完后仍然应该是整幅图像啊.....

网友(2014-01-17):
楼主请教你一些问题,时间宝贵,付费请教,

1.你那824余784为什么要进行这部处理呢,直接保留它不久行了

2.这里面的HREF,HSTOP 等的实质是什么,pclk?还是传感器的像素点?

3你上面说看vga frame timing,我真的看不出来什么道理,非常谢谢楼主好人解答,付费

网友(2014-10-04):
顶  在搞图传   很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