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9se的铺铜在Altium Designer中无法选中

楼主(2012-08-1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用99se画的PCB,导入到Altium Designer 09中,所有铺铜都无法选中高亮了,但是用Tools里面的Polygon Manager可以看到所有铺铜,如下图。
请问怎么样才能在Altium Designer中编辑这些铺铜?望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要先切换到所在的层,才能高亮选择覆铜!

网友(2018-01-04):
这个问题好像全网络都没有相关正确的解决方式。
我这也有一些PCB资料,AD画的,转成99格式,客户打开后再发因来就没法选中了,想删除也选不中。

网友A:
快捷键T-G-M,打开之后看一下,有√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T-G-M,打开之后看一下,有√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查过了,一个勾都没有。
把文件传上来给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