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网络设备

楼主(2012-08-17):
最近有个项目要使用网络功能,采取了RT-Thread+LWIP,之前都是使用固定IP很稳定,现在想要使用DHCP,PC机高端软件开启后自动搜索网络设备,然后连接,通信。
现在有一款网络通信是购买的网络转串口模块,高端配置如下:,现在想知道这是怎么实现搜索的,是在底端开一个监听固定端口,然后高端从1-255轮流去连一遍?请指教。

网友A:
关键字:uPnp SSDP

网友B:
一般是发广播包,等设备回应。UPNP太重量级,XML嵌入式解析起来很吃力,自定义广播端口和协议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发广播包,等设备回应。UPNP太重量级,XML嵌入式解析起来很吃力,自定义广播端口和协议就足够了。 ...

可以只实现SSDP,但如果目标板准备上webserver的话,实现完整的uPnP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uPnp SSDP

好的,谢谢,我查下这两个关键字。

楼主:
现在的解决方案,是利用UDP广播包,根据定好的协议返回数据,能够成功搜索到网络IP,接下来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

我看了论坛里mbbill以太网转串口开源项目的高端配置软件。
用网络抓包工具,抓了一下数据包,也是利用这种方式的。

现在对固件升级是怎样实现的还不太了解,希望有人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2-11-18):
mark 搜索网络设备

网友:
ART可以配wifi shield,而wifi多使用DHCP方式,这个时候IP地址是多少确实不知道。。。所以打算在ART + wifi shield上也把WINS名字解析支持做上去。

网友C:
UDP广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DP广播就可以了

原理是UDP广播,但是ping的时候,只有uPNP、WINS名字服务才能ping得通。

例如:ping ART_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UDP广播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通过UDP广播实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