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Coppercam 生成的刀路不完全

楼主(2012-08-17):
给位大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Coppercam生成的刀路不完全的问题,就是有个别刀路的断开的,如下图所示,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去解决啊,G代码能完全生成的,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什么

楼主:
这个问题我大致上是解决了,希望能给碰到跟我一样的情况的莫友参考参考。把“参数设置”里面的“雕刻刀具”菜单下的“极限”由原来的0.2改成0.22之后,然后重新生成,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