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通道航模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17):
市面上有卖2.4G的6通道航模遥控器。
但我有个问题想不通,6个通道发射的信号是不是频率一样呢?也就是都是2.4GHz? 如果6个通道发射的信号频率一样,假设我同时控制两个电机,也就是两个通道的信号同时发射的时候,不就产生相互干扰了吗?

网友A:
公用一个发射频道,分时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用一个发射频道,分时传送

换句话说,即使我同时遥控两个通道,实际上却是一个电机一个电机控制的,只不过控制速度很快,所以人看起来 就像是两个电机同时动作一样。对吗?

网友A:
原来27MHz的波段都没问题,现在2.4G的,还怕什么呢

对了,本坛的fsclub有航模经验,你可向他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27MHz的波段都没问题,现在2.4G的,还怕什么呢

对了,本坛的fsclub有航模经验,你可向他请教 ...

你好,    “原来27MHz的波段都没问题,现在2.4G的,还怕什么呢”   这句话我没看懂。

我只是想知道我对你之前的回复的理解对吗?

网友B:
分时传送的,就是一串波形有6个脉冲,每个脉冲的宽度分别代表一个通道的信号。受控端相当于有单稳电路。一个信号周期是50hz,每秒50次,收一次控制一次。每秒50次已经很快了,机械反应不过来,人也没那么快,所以看来是很稳定的。

网友:
2.4G也是用PP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原来27MHz的波段都没问题,现在2.4G的,还怕什么呢”   这句话我没看懂。

话多了,你知道是分时传送的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的

网友:
其实楼主理解有误,所谓的6通道并不是在传输过程中并行6路,而是串行的6路,在发射端和接收端是并行,传输过程中是ppm编码的串行数据,如6楼大胡子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时传送的,就是一串波形有6个脉冲,每个脉冲的宽度分别代表一个通道的信号。受控端相当于有单稳电路。一 ...

你的意思应该是一个周期有6个脉冲吧,一个信号周期是0.02秒,也就是说每0.02秒内有6个脉冲,分别对应6个通道的控制信号对吧? 但具体每个通道怎么知道哪个脉冲是对应发给自己的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理解有误。 我以为遥控器直接发出控制电调的信号了。
其实航模遥控器发出的是经过PPM编码的一串信号,但不是直接控制电调的,而是发给接收机,告诉接收机6个通道的脉宽各应该为多少   接收机里的单片机最后给电调发出控制信号。单片机可以同时控制6路电调,每个电调接收到的都是连续不间断的信号。而不是我上面理解的 所谓“轮流控制、时间够快、看起来像同时控制”   其实不是看起来像同时控制电机,而是就是在同时控制电机。但我还有个疑问: 遥控器将信号PPM编码,最后调制发射出去。这没错。  我想问的是在遥控器中,是将模拟信号PPM编码呢,还是将数字信号PPM编码?

网友C:
开关量可以直接作为数字信号进行PPM编码;模拟量当然要先进行模-数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量可以直接作为数字信号进行PPM编码;模拟量当然要先进行模-数转换了。 ...

你的意思是说模拟量不能直接PPM编码?  或者说PPM编码是针对数字信号而言的?

网友:
2.4G打包发出去的,2.4G只是一个载体。

网友:
2.4G的稍微好点的,例如用N家的做的,都会应用跳频扩频,数字传输,不是模拟信号了。跳频图案不同时,可以最大容纳n/2-1个遥控器同时使用(一般达不到)。

有些更加用直序扩频,就如同家里的WIFI路由器,大家都是6频道,但是可以相安无事几十台同时在用。例如广州很多写字楼里可以搜到30几个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将操纵杆的位置电阻AD后由射频模块发生,接收器上再还原成PPM信号驱动舵机偏转到对应的位置。抗干扰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