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仿真时,为什么不能查看,特殊寄存器的值啊?例如:PORTA

楼主(2012-08-17):
LGT仿真时,为什么不能查看,特殊寄存器的值啊?例如:PORTA

网友A:
看来你是真的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真的菜鸟。

没有什么菜不菜鸟的问题。我试过了,在watch,IO View窗口里都不能真实反应其内容。你知道,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查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菜不菜鸟的问题。我试过了,在watch,IO View窗口里都不能真实反应其内容。你知道,那你说说你是 ...

看完这个文件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