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虾们看门狗喂狗都在什么地方喂,中断里能喂狗么

楼主(2012-08-17):
如题,程序的while(1)循环一遍大概15ms,可是如果有设定或其他一些特殊操作时循环一遍就更长了。想问问大虾们这种情况下在什么地方喂狗,能单独用定时器定时固定时间来进行喂狗么?

网友:
用了定时器,那这个喂狗的意义是什么呢??

除非程序飞到中断都进不去了,狗才生效了......

楼主:
您的意思是程序跑飞了,中断还是能进的。

网友:
一般来说不在中断喂狗

网友:
确实不应该在中断里面喂,一般情况下,程序跑飞时,中断(特别是定时中断)依然生效。
比较好的是在主程序里面喂。
在比较长的函数里面,补充喂。

网友A:
调试程序时不要开狗。

程序完成测试过了,交付使用前,才开狗,进一步测试下。否则会有bug遗留

网友:
文西,你这个是神马?太阳能手电筒?
有太阳就亮.没太阳就?

网友:
中断里喂狗,等于没喂

网友B:
通常不在中断中喂狗,一些特殊情况下才在中断中喂狗,这个可以看一下djyos的文档,其中关于喂狗的地方讲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在程序主循环里喂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程序时不要开狗。

程序完成测试过了,交付使用前,才开狗,进一步测试下。否则会有bug遗留  ...

“调试时不要开狗”——谢谢这则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不在中断中喂狗,一些特殊情况下才在中断中喂狗,这个可以看一下djyos的文档,其中关于喂狗的地方讲的 ...

“djyos文档”好,我找找文档看看

网友:
没下文了,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不在中断中喂狗,一些特殊情况下才在中断中喂狗,这个可以看一下djyos的文档,其中关于喂狗的地方讲的 ...

请问那个djyos的文档是在djyos模块里吗?我在里面搜了好几次没有找到,能给个具体的连接吗?或者发到邮箱什么
yzc_520@126.com,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djyos的文档是在djyos模块里吗?我在里面搜了好几次没有找到,能给个具体的连接吗?或者发到邮箱 ...

http://www.amobbs.com/thread-3866965-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3866965-1-1.html

具体是哪一个文档能说下嘛 那么一大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哪一个文档能说下嘛 那么一大排。。。。。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B:

谢了,研究看看,以前从来没开过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