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SI4432无线模块,找到那个Mark为G4C的收发射频开关,留...

楼主(2012-08-17):
射频切换开关,Mark G4C ,实际型号UPG2179TB
数据手册:

网友:
这种开关我用的比较多,很稳定

楼主:
楼上的兄弟,有官方的示例原理图吗,433MHz的

网友:
有的,你看看,我做SI4432芯片很久了,知道它的特性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是你们自己开发的吗?目前在市场上供货量如何?

网友:
这个SI4432很不错的!

网友:
话说这个是不是跟主芯片是哪种关系不大?主要原因在于射频电路参数调置的好呢?是不是像CC1100这样的芯片也能实现这么远呢?

网友(2014-10-31):
SI4463 做收发,不用射频开关 行不行呢???

网友(2016-01-03):
学习了,正在用这类芯片。谢谢!

网友(2016-07-29):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是你们自己开发的吗?目前在市场上供货量如何?

大神您好.请问您这边有无线通讯的方案吗?可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