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0832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2-08-17):
  最近在做一个数控的电压源,但是DAC0832的驱动一直有些迷惑。查看了英文的datasheet,但是对于他的驱动还是不会写,根本不知道哪个时序图是初始化的,哪个是启动转换的。我根据其中一个时序写了个代码,貌似是启动转换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因为不会写初始化的代码随意没法测试),这是我写的启动转换代码:
/**********************************
函数名:DAC0832转化程序
参数值:uchar date
返回值:无
备注:
**********************************/
void Dac0832_init(uchar date)
{
        DAC_DATA_PORT = date;
        dac_cs = 1;
        dac_wr = 1;
        dac_cs = 0;
        dac_wr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c_wr = 1;
        dac_cs = 1;
}

对应的时序图是:

其实我的时序图也是读不太懂的,不知道对应这个时序图写的驱动是否正确,还有其他的驱动谁有啊??(PS:DAC0832是单缓冲方式)

网友A:
时序是正确的。不需要驱动好像,ttl电平就够了。主要是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是正确的。不需要驱动好像,ttl电平就够了。主要是外围电路

不需要驱动怎么在程序中启动装换之类的呢?

网友:
不用,程序控制。。你要输出三角波等要准确的就要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