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打印PCB

楼主(2012-08-17):
怎么打印PCB,好看清楚线路走线?

网友A:
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

protel00se

网友:
文件/设置打印机

网友:
要是想看大图设置为自动比例的,要是需要比对板子尺寸,1:1打印,需要参数设置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tel00se

9和0挺近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和0挺近的哈

protel99找不到文件设置。我QQ515580142,能不能QQ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protel99找不到文件设置。我QQ515580142,能不能QQ聊,谢谢了

你QQ网名什么啊?

网友:
我也想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