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单边带军用电台拆机图

楼主(2012-08-18):
    手上得到一个70年代的短波单边带的军用电台,因无法使用(没有话筒),为见识一下军工产品的扎实,于是将机器拆解,一探究竟。上图与大家分享一下军工产品的扎实

外观成色还不错

(IMAG0157.jpg)

(IMAG0135.jpg)

(IMAG0137.jpg)

开拆

(IMAG0156.jpg )

(IMAG0155.jpg  )

(IMAG0154.jpg  )

全模块化

(IMAG0153.jpg  )

全铝合金外壳

(IMAG0139.jpg  )

继续开拆

(IMAG0147.jpg  )

(IMAG0146.jpg  )

(IMAG0144.jpg  )

(IMAG0143.jpg  )

拆开后的面板连接线,全是用的很好的屏蔽线

(IMAG0132.jpg)
以下是拆开其中的一个模块板卡插槽的一些板卡特写
全手绘布线板卡背面特写

(IMAG0114.jpg)

(IMAG0115.jpg)

(IMAG0123.jpg)

(IMAG0127.jpg)

(IMAG0131.jpg)

正面特写

(IMAG0112.jpg)

(IMAG0122.jpg)

(IMAG0124.jpg)

(IMAG0125.jpg)

(IMAG0126.jpg)

(IMAG0128.jpg)

(IMAG0129.jpg)

(IMAG0130.jpg)

引脚镀金的带预置和清除端的 J-K 触发器74LS112 特写

(IMAG0118.jpg)

(IMAG0119.jpg)

(IMAG0120.jpg)

(IMAG0122.jpg)
还有一些模块化的板卡全部用铝合金的盒子装起来了,螺丝不好拆卸,所以未进一步扩大“战果”。
作为一款70年代的军用品,用料来讲还是比较的扎实了。
功能模块化设计,在维护上还是很实用的。
ps:相对于美国70年代的产品确实没什么可比性!差距我们要承认。

网友A:
BWT-133,烽火厂,技术很落后,就是相对皮实,性能有限,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电磁环境了。遭大量淘汰,配件比较容易买,有很多耳机、话筒散落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WT-133,烽火厂,技术很落后,就是相对皮实,性能有限,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电磁环境了。遭大量淘汰,配件比 ...

就是武警淘汰下来的,我们也是瞎玩玩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啊

网友:
差距是相当的大啊!

网友:
当时的条件,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B(2015-05-04):
国内也就陕西烽火做的短波电台不错

网友:
这货只能开机半小时,超过就要烧机~

网友:
传说当中的自损毁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也就陕西烽火做的短波电台不错

海南宝通,南京熊猫等等。

网友:
军工品质,算是见识了。

网友:
以当时的条件来说已经是不错的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抄老外的吧  这么复杂的电路 有问题怎么调试呀 那时候有没有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抄老外的吧  这么复杂的电路 有问题怎么调试呀 那时候有没有仪器 ...

近代科学都是跟近的,能搞清楚原理,再改进已经可以了;
不过这种机器的可靠性不知如何,不进水不是废了?

网友:
这玩意散热怎么解决的

网友:
功能有限,质量应该耐操一点,之前家里的黑白电视机看了30多年。

网友:
只看外壳,没有看到拆解图,还真的没有想到,影视中的电台内部是这个样子!

网友:
那个年代的军工设计师的模拟功底都非常深厚,抄国外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种机器,别看那么多分立件,实际上很经得起折腾的,那时军品级的元件是实打实的。

网友:
好多熟悉的原件呀,我还有台硅两瓦,也拆开看过,确实做工很好。那时候元器件技术确实不行,特别是集成电路都很原始,但做事还是挺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