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X系列ARM在KEIL编译环境下的所有例程的来源?

楼主(2012-08-18):
最近由于需要,要用到lpc21XX系列的片子,于是想在nxp的官网上下载一些例子,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了这个链接。
http://www.keil.com/download/list/arm.htm 还是链接的keil官网的例子,例子都很简单,通用性很差。最后在网上找到了
“LPC214X系列ARM在KEIL编译环境下的所有例程”,这个版本是从哪里来的。开发板自带的??

*   irq.h:  Interrupt related Header file for Philips LPC214x Family
*   Microprocessors
*
*   Copyright(C) 2006, Philips Semiconductor
*   All rights reserved.
*
*   History
*   2005.10.01  ver 1.00    Prelimnary version, first Release

这个文件有问题,需要改动如下:
/* Be aware that, from compiler to compiler, nested interrupt will have to
be handled differently. More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Philips LPC2000
family app-note AN10381 */

/* unlike Keil Compiler, don't save and restore registers into the stack
in RVD as the compiler does that for you. See RVD ARM compiler Inline and
embedded assemblers, "Rules for using __asm and asm keywords. */
static DWORD sysreg;                /* used as LR register */
#define IENABLE __asm { MRS sysreg, SPSR; MSR CPSR_c, #SYS32Mode }
#define IDISABLE __asm { MSR CPSR_c, #(IRQ32Mode|I_Bit); MSR SPSR_cxsf, sysreg }

楼主:
有谁知道,说一下,想找原版的。同样还有lpc213x的驱动。。。有的编译会有问题,irq.h中的问题已经改了过来。

网友A:
名字还是philips,貌似zlg的也是这样子的

楼主:
irq.h这个函数中的这个部分
embedded assemblers, "Rules for using __asm and asm keywords. */
static DWORD sysreg;                /* used as LR register */
#define IENABLE __asm { MRS sysreg, SPSR; MSR CPSR_c, #SYS32Mode }
#define IDISABLE __asm { MSR CPSR_c, #(IRQ32Mode|I_Bit); MSR SPSR_cxsf, sysreg }

应该是实现函数的中断嵌套的。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新的高优先级的中断,会覆盖sysreg中保存的 spsr的值,怎么可能实现呢???
此为个人的推断,未经证实,有高手请指正!!!!!!!!

楼主:
在线等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字还是philips,貌似zlg的也是这样子的

换汤不换药的。

楼主:
路过的朋友,请留个脚印。。。。。我不等了,先下了。呵呵。。。。

楼主:
再次看看,冷清!请高手谈谈怎么在官网上下载资料。比如要找代码之类的东东:经常搜索的关键字?

楼主:
再次上来看一看。很失望!

楼主:
经实际验证,里面的代码基本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有问题请留下,一起讨论。

网友(2012-10-22):
顶一下,最近也想玩玩LPC213X的板子,借用一下LZ的模板。

网友:
keil 啊,弄中断弄到蛋痛了 各位大神   求LPC210X和LPC213X的keil 全部例程。 小的 先行谢过    邮箱5409596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