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小车雏形制作完成

楼主(2012-08-18):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flag实现触发中断时实现不同扥功能
uchar selectflag=0;  //选择 标志
uchar crossflag=0;  //标志小车正在处于  壁障模式
uchar remoteflag=0; //标志小车正在处于  红外遥控模式
uchar pileflag=0;          //标志小车正在处于  过庄模式
uchar modeflag=0;   //标志 确定键按下
uchar yunxingflag=0;//标志小车正在运行  走动
uchar backflag=0;//返回标志

uchar goflag=0;

  //模式选择界面分支
uchar code way1[]="MODEL 1  run?_M ";
uchar code way2[]="MODEL 2  run?_M ";
uchar code way3[]="MODEL 3  run?_M ";
uchar code way3name[]=" __Beat  Pile__ ";
uchar code way1name[]=" __Cross Fire__ ";
uchar code way2name[]="_remote control_";
uchar code speed[]="speed:";

sbit in1=P0^6;
sbit in2=P0^5;
sbit en1=P0^1;
sbit in3=P0^4;
sbit in4=P0^3;
sbit en2=P0^0;
sbit L1=P3^4;
sbit L2=P3^5;

sbit rs=P2^6;                          //定义引脚
sbit rw=P2^5;
sbit e=P2^7;

uchar code init1[]="SELECT a WAY:   ";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uchar IRCOM[7];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1602驱动部分*********************/
void lcd_mang()
{
   rs=0;
   rw=1;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P1&0x80);
     e=0;
}

//1602的写
void lcdcom(uchar com)        //当i为0的时候为向1602写指令为1写数据
{
    lcd_mang();
        rs=0;
        rw=0;
        e=0;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P1=com;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void lcddata(uchar date)        //当i为0的时候为向1602写指令为1写数据
{
    lcd_mang();
        rs=1;
        rw=0;
        e=0;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P1=d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void lcdinit()
         {
                  lcdcom(0x38);
                  delay(1);
                  lcdcom(0x0c);
                  delay(1);
                  lcdcom(0x06);
                  delay(1);
                  lcdcom(0x01);
                  delay(1);
          }

void init()
{

         ET1=0;
         TR0=1;
         ET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X1=1;
         EX0=1;
         IT1=1;
         EA=1;
}

http://www.tudou.com/v/zWYFYUHFjDM/&rpid=97409639&resourceId=97409639_04_05_99/v.swf

网友:
做得还可以,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有空了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A:
大一就可以做出来,很厉害,用的是直流电机吗

网友:
大一,好牛叉。

楼主(2013-02-21):
引用 网友A:
大一就可以做出来,很厉害,用的是直流电机吗

是直流电机

网友(2014-09-05):
mark一下,最近在做这个

网友:
羡慕嫉妒恨楼主才华啊

网友:
程序就这么多吗?

网友:
好吧,自愧不如,大一潜力股,加油

网友:
不错啊,大一就接触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