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出现干扰横条纹

楼主(2012-08-18):
sensor信息经过ISP后的cvbs信号输出,低照度图像上有很多横条纹干扰,电源纹波都在20mV左右,应该不会是电源纹波干扰,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横条纹仍然存在,不知道这个条纹是什么干扰引起的,希望有热心人帮助,指点指点,谢谢。在线等。。。

网友A:
改变信号输出,不要采用CV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信号输出,不要采用CVBS!

谢谢你,只是现在必须用cvbs,所以想找找这个条纹的原因

网友:
看一下PCB板上的CVBS走线,附近有没有其它线干扰

楼主(2012-10-12):
CMOS的 已经找到原因 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楼主在做什么方案,可否透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