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UART0中断接收问题

楼主(2012-08-18):
    C8051F340定义 UART0允许中断(ES0=1)接收, 且设置在定时器Timer2的中断中 发送数据时,
Timer2不能正常动作.
   如果关掉UART0中断允许(ES0=0),Timer2能正常动作.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知道的吗?
   难道UART0与Timer2之间相互有约束?

void UART0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SBUF0 = ch;
  while(SCON0&0x02==0); //wait for TI0=1;
   SCON0 = SCON0&0xfd;//TI0=0;
}

main()
{
....
  设置UART0,
  设置Timer2;
....
  ET2 = 1;
  ES0 =1;
  EA=1;
  while(1)
{

}
}

void UAR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 (SCON0&0x01)
  {
      SCON0&=0xFE;              // 清接收中断标志RI0
      .....
  }
}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5
{
     TF2H = 0;
     UART0Senddata('A');
}

网友:
貌似串口中断优先级要高些,不知这里面有没有清TI。
如果串口中断把TI清了 UART0Senddata 里wait for TI0=1; 就等不到了。

网友:
好像是你的设置问题,我的设置是这样:/***********************************************************************************
* 函数名称:Uart1_Init;
*
* 函数功能描述:Uart1初始化;
*
*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类型,发送数据波特率;
*
* 返回数据:none;
*
* 注意:    none;
************************************************************************************/
void Uart1_Init (void)                      //Uart1初始化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UART1_PAGE;
   SCON1 = 0x10;                            // UART1设置为8位模式, 允许接收
  // TI1 = 1;                                       // 开启发送
   SFRPAGE = TIMER01_PAGE;
   TMOD   &= ~0xF0;                            // 定时器1设置为8为重载模式
   TMOD   |=  0x20;
      TH1 = 0xa0;
      CKCON &= ~0x13;                       // Clear all T1 related bits
    // CKCON |=  0x10;                       // T1M = 0; SCA1:0 = 10
   TL1 = TH1;                               // 定时器1 计数值初始化
   TR1 = 1;                                 // 打开定时器1
   EIE2 &= ~0x40;                           // 关闭Uart1中断
   EIP2 &= ~0x40;                           // 关闭Uart1中断优先级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可参考,。

楼主:
   自己解决了!
    方法如下:
void UART0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SBUF0 = ch;
   while(SCON0&0x02==0); //wait for TI0=1;
    SCON0 = SCON0&0xfd;//TI0=0;
}

main()
{
....
   设置UART0,
   设置Timer2;
....
   ET2 = 1;
   ES0 =1;
   EA=1;
   while(1)
{
       if (read_flag)              //如果接收完毕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 0 ;         //接收完毕标志清0
      UART0_Send_data(Byte);  // 回送接收到的数据
     }
   }
}

void UAR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 (SCON0&0x01)
   {
       SCON0&=0xFE;              // 清接收中断标志RI0
      .....
   }
    if (TI0 == 1)                   // Check if transmit flag is set
    {
       TI0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5
{
      TF2H = 0;
      UART0Senddata('A');
}
一组:
  二块板子,相互发送与接收,连续工作了24小时,还是稳定,
正确发送与接收数据!
另一组:
    板子与PC通过串口进行发送与接收,连续工作了24小时,还是稳定,
正确发送与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