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值怎么才能转换成字符串

楼主(2012-08-18):
         大家好,我在做通信是unsigned char data[]={0xfa,0x22,0xfe}的数值,怎么才能转换成一个字符串a=“fa22fe”,请大家给个好办法。

网友:
做一字节的拆分发送函数,先发送高四位,再发送低四位,发送前用下面的HEX2_ASCII函数将数据转成字符

//将0~15转'0'~'F'
uint8 HEX2_ASCII(uint8 dat)
{
    dat &= 0x0F;
    if(dat < 10) return (dat+'0');            //数字0~9
    else            return (dat-10+'A');   //字母A~F
}

网友:
#include <stdio.h>
char temp[64];
sprinf(temp,"%c%c%c",date[0],date[1],date[2]);

使用范围见下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9873-1-1.html

楼主:
谢谢,大家了,呵呵,解决了

网友:
sprinf函数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自己写了一个,发给大家吧,看看还有什么好招么
u8 HEX2_ASCII(u8 dat) /*0-f转换成字符“0”-“f”函数*/
{   dat &= 0x0F;
    if(dat < 10) return (dat+'0');      //数字0~9
        else      return (dat-10+'A');   //字母A~F
}
char s1[20];  //转换字符串结果
void Array_to_String(u8 *p,u8 len)        /*数组转化成字符串函数*/
{
  u8 i;
        for(i=0;i<len;i++)
        {
  s1[i*2+1]=HEX2_ASCII(p[i]);
                s1[i*2+0]=HEX2_ASCII((p[i]>>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