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需要从JLINK启动才正常,正常的上电启动程序会出错

楼主(2012-08-18):
          如题,程序要通过JLINK 启动才正常运行,使用的编译环境是 IAR for ARM 6.0.  通过IAR debug 程序,然后使用 run 命令,程序能正常运行。
当拔掉jlink后,断电,重新上电,通过串口能知道程序运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会一直死循环在查询FPGA的状态中(使用LM3S和FPGA通信),然后就死在FaultISR中了。如果用JLINK debug的话,直接就查询通过
,程序能达到预期效果。百思不得其解........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额问题,特来咨询一下子....

网友A:
估计延时不够。

网友B: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延时不够。

通信是直接用的SPI的DMA 没有额外加延时.....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请问你说的电源问题是什么啊?是指两种运行模式的电源电压不相等吗?  我粗略的测量了一下,是一样的3.36V左右。

楼主:
自己顶一下,问题还未解决

网友:
我是说会不会是电源驱动能力不够,或者不够稳定什么的,我也不太懂,之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接上Jlink就正常,不接Jlink就不能用,是调什么程序想不起来了,后来好象也没解决,因为我用LM3S9B96主要是学习用的,因此也就放一边了,楼主解决了记得说一声哈

网友:
想起来了,是用PWM驱动一个无源蜂鸣器,接上Jlink就能响,不接就不会响,不过当时好象用的不是LM3S9B96,是LM3S1138

网友C:
此现象一般是看门狗引起
在调试状态下,调试器会禁用看门狗,但当系统重新复位或上电时看门狗就开始起作用了
可以测下RESET管脚,是不是一直有复位脉冲输出
老衲在调试MK60时遇到同样的情况,最后把关闭看门狗的语句移到启动代码中得以解决:

;===============================================复位处理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若系统不初始化可注释掉本节代码
                CPSID   F    ; 禁止中断

                LDR     R0, = 0x4005200E    ; 关闭看门狗
                LDR     R4, = 0x0000C520
                STRH    R4,[R0]
                LDR     R0, = 0x4005200E
                LDR     R4, = 0x0000D928
                STRH    R4,[R0]
                LDR     R0, = 0x40052000
                LDR     R4, = 0x000001D2
                STRH    R4,[R0]

                ;IMPORT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
                ;LDR     R0, = SystemInit
                ;BLX     R0
;--------------------------------------------------------------初始化C运行时库,执行main()函数
                IMPORT  __main
                LDR     R0, = __main
                BX      R0
                ENDP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现象一般是看门狗引起
在调试状态下,调试器会禁用看门狗,但当系统重新复位或上电时看门狗就开始起作用 ...

谢谢关注,不是看门狗的问题,是后面引用了一个 printf 函数输出一个文件流,当不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就不会死机。现在把rintf函数去掉了,使用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是看门狗的问题,是后面引用了一个 printf 函数输出一个文件流,当不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就不会 ...

我刚开始用9b96,感觉问题比较多,今天突然锁死了,不知道为啥,JLINK擦不掉,也写不进去,悲剧。。。。而且,我还听说9b96是缺陷机,擦写次数有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开始用9b96,感觉问题比较多,今天突然锁死了,不知道为啥,JLINK擦不掉,也写不进去,悲剧。。。。 ...

嗯,传说是这样,它出了好几个版本了,用最新的好一些吧,以前的版本肯定问题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传说是这样,它出了好几个版本了,用最新的好一些吧,以前的版本肯定问题比较多。 ...

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调试UART0,设置都没问题(因为之前的代码是汇编,程序能够顺利跑通,这次改成C代码,我初始化之后对比了寄存器的值,是一样的,而且C代码我反复对比过,肯定和汇编代码一模一样),但是现在UART发送不能够顺利执行。
代码如下:
void uart_send_frame(const UB* buf)
{

        /* Wait for the transmitter to be ready while  */
        while(((in_w(UART0_BASE+UART_O_FR)) & UART_FR_TXFE) == NULL){
                ;
        }

         /*Send character just get a character,not a word */
        out_b((UART0_BASE+UART_O_DR),*buf);

        /* Wait for the transmitter to be finished  */
        while(((in_w(UART0_BASE+UART_O_FR)) & UART_FR_TXFE) == NULL){
                ;
        }
}

照理说,当有数据存入UARTDR寄存器之后就应该启动UART的发送,但是程序死在了后一个while语句里,UARTFR的值一直都是0x38,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UART主动发送吗?或者这个时候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Inline UW in_w( UW port )
{
        return *(_UW*)port;
}

Inline void out_b( UW port, UB data )
{
        *(_UB*)port = data;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W;
typedef volatile UW           _U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调试UART0,设置都没问题(因为之前的代码是汇编,程序能够顺利跑通,这次改 ...

贴一下初始化代码吧,粗略看发送代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网友D(2012-09-17):
引用 楼主:
贴一下初始化代码吧,粗略看发送代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将汇编和C一条一条替换时发现,有一段代码换成C语言之后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两端代码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我现在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
代码如下:
现在产生问题的代码:
        /*Bypass PLL,Don't use SYSDIV         */
        data =        in_w(SYSCTL_BASE + SYSCTL_O_RCC);
        data = data | SYSCTL_RCC_BYPASS;
        data = data & (~SYSCTL_RCC_USESYSDIV);
        address = SYSCTL_BASE + SYSCTL_O_RCC;
        out_w(address , data);
原代码:
    ldr.w   r0,=SYSCTL_BASE

    ldr.w   r2,[r0, #SYSCTL_O_RCC]
    mov.w   r1,#SYSCTL_RCC_BYPASS
    orr.w   r2,r1                       /*Bypass PLL          */
    ldr.w   r1,=(~SYSCTL_RCC_USESYSDIV)
    and.w   r2,r1
    str.w   r2,[r0,#SYSCTL_O_RCC]       /*Don't use SYSDIV    */

网友:
我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后来我们公司的老板反复对比代码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的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一上电PC地址是偶数,但是PC最后一位应该给个标志位才对,程序运行的时候还是会按照偶数运行,但是T标志位是要给置位的,后来人为的将十六进制文件的PC改为奇数,烧写进去就可以顺利运行了。用JLINK仿真的时候,JLINK会帮助添加T标志位,所以不会产生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将汇编和C一条一条替换时发现,有一段代码换成C语言之后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两端代码实际上是没有 ...

代码修改成下面的形式后,问题解决,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也可能是芯片硬件的问题。还不知道具体缘由。

        _UW                temp;
        UW                n;

        /*Bypass PLL,Don't use SYSDIV         */
        temp =        in_w(SYSCTL_BASE + SYSCTL_O_RCC) | SYSCTL_RCC_BYPASS;
        temp &= (~SYSCTL_RCC_USESYSDIV);
        out_w((SYSCTL_BASE + SYSCTL_O_RCC) , temp);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修改成下面的形式后,问题解决,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也可能是芯片硬件的问题。还不知道具体缘由。

有点儿小悲剧,升级了编译器之后又不好用了,不知道UART到底哪个时钟不对,嗨,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2012-12-14):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是看门狗的问题,是后面引用了一个 printf 函数输出一个文件流,当不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就不会 ...

哦,没看清楚你的问题,原来“通过串口能知道程序运行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