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SDRAM,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8-18):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20 and 0x10079E7
这个问题相信不少人遇到过,表示SDRAM(正好是它的地址)有问题,大多数解释是CLK信号,引脚连接以及焊接问题。
但我的现象是这样的:调试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大半天)都是好的没问题,然后突然就出现上面的问题,过一阵可能自己又好了,可以排除以上3个原因,因为CLK和脚接错的话,肯定不能调试,而焊接问题,我也多次补焊了,应该不会出问题了,这个怎么现象怎么解释???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的QUARTUS和NIOS环境都是9.0版本,调试没问题,就是烧进去,然后重起不运行,我看到网上有人说是版本问题,是这样吗?

楼主:
有人遇到以上问题吗?

网友A:
可以换最新的版本试试  最新是12.0 sp1  我正在用  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最新的版本试试  最新是12.0 sp1  我正在用  挺好的

请问哪有破解版本下载吗?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SDRAM本来不行的,校验错误,但我重焊一个可以了,过一阵又不行了,我又补焊了一次,然后洗板水洗了下,现在可以了。。。什么原因?可以肯定不是焊接问题,因为这个片子很容易焊,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B:
哥!你咋用跟我一样的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你咋用跟我一样的头像?

。。。撞头了。。。

网友:
万用表测试不正常时,核心电压,IO电压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可能是助焊剂的原因吧,我用洗板水把SDRAM脚洗了下,目前情况还好

网友:
那就是助焊剂的问题了。松香不能焊高速的(10MHz都危险),焊内存必须用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