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74HC164驱动四位数码管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2012-08-18):
跪求74HC164驱动四位数码管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
平身

不要随便跪,男儿膝下有黄金。

网友:
发个函数你参考一下吧

//------------------------------------------------------------------------------
//函数说明: 在时钟的上升沿将8bit数据串行输出
//输入参数: c
//返回参数:
//作    者:DaiCP
//创建日期:2007/8/28
//------------------------------------------------------------------------------

void SendDataTo164(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CLS_SCL_164();
                _NOP();
                _NOP();
                if (c & 0x80)
        {
            SET_SDA_164();
                        _NOP();
                        _NOP();
        }
                else
                {
                        CLS_SDA_164();
                        _NOP();
                        _NOP();
                }
                SET_SCL_164();
                _NOP();
                _NOP();

        c = c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