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说明一下这个VFD模块的接口协议么?

楼主(2012-08-18):
我有几个这种CIG VFD,想自己折腾一下,但是找到的DATASHEET是日文的,看不懂。
请问版主能提供中文或者英文的简单接口协议么?比如这个VFD屏对外是什么接口?内部象素用什么方式与外部数据对应等
不胜感激。

楼主:
附上我找到的日文DATASHEET

网友:
看时序图就好了。
我也是不懂日文。
你注意一下,手册中有英文。

楼主:
版主来了
请问这个是标准SPI接口么?
另外,它的显示点阵与输入数据的对应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啊?比如我要点亮左上角那个点,应该输入什么数据?

网友(2013-04-02):
我也想知道如何驅動   版主能否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