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简易信号源CPLD控制带12位AD和10位DA,DDS输出幅度可控

楼主(2012-08-18):
先上个图片

我简单的写了几个程序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输出幅度可控,带频率补偿,不同频率下输出信号幅度不变

2、测试最高输出频率88MHz左右,80M的时候信号质量还是不错的

3、实现AM\ASK\FM\FSK调制,AM调制频率最高也就1K

4、实现均匀分布的噪声信号

5、AM解调功能

6、将外界音频信号调制到DDS上,实现FM功能,传输语音信号

7、采用谐波方式输出,最高可实现1G以下的信号输出

来个原理图(别看上述功能复杂,其实原理图超简单)

楼主:
程序我稍后整理一下

来点输出点频的图片

网友:
看上去很简洁

楼主:
利用DA产生的均匀分布随机数,即噪声信号

噪声取平均后就是一固定电瓶,FFT变换后是一个SIN(X)/X衰落的信号

楼主:
继续接着上图

这个是有AD采集到数够,经过CPLD数字检波后得到的信号

网友:
图是如何生成的?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牛! 看你板子上用的是32M的晶振 570 没有锁相环,你是怎么做到80M的? 严重求解?!

网友:
DDS有锁相环倍频

网友A:
很不错,有没有FS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有没有FSK的

这个是我测试FM功能的图片,FM实现了,FSK就非常容易

FM可以当广播了

就是最高输出频率80M有点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测试FM功能的图片,FM实现了,FSK就非常容易

FM可以当广播了

你的安捷伦示波器很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安捷伦示波器很爽啊

从哪里猜出是安捷伦的?

网友:
我在公司也用,不仅是安捷伦的,而且是带操作系统的吧?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猜出是安捷伦的?

力科\安捷伦\泰克, 三家界面各有特点, 很容易分辨

楼主:
来个BPSK的图片

一张是频谱,一张是时域

下面是BPSK的测试程序

网友:
太羡慕这个示波器了!

ps:楼主的头像太恐怖!
编辑原因:加入PS段

网友:
用的什么DA?bpsk成型没有?做个高斯白噪比均匀白噪不更牛逼些!

网友:
这个好,感觉很不错!

网友:
http://bbs.ednchina.com/FORUM_POST_33_515560_0.HTM
看帖回帖是个好习惯

网友C:
楼主,你上传的pdf下载下来看不了。

网友:
的确很不错,示波器更是好看

网友:
怎么没程序啊,能发一个吗

网友:
楼主开个讲座吧,讲讲你淘宝店里的东西,取取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上传的pdf下载下来看不了。

把文件拓展名 改成.pdf

网友:
不错的资料啊。。学习

网友:
有点不明白的是AM只能上1k 却能实现80M的FM? 这个1k的AM指的是什么? 咱们用的普通的DA一般是不是至少都能实现几十K频率的可调幅度的AM波呢?

网友D(2013-01-10):
想问问这个地方是不是起着把FPGA和DDS隔离的作用,不隔离影响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这个地方是不是起着把FPGA和DDS隔离的作用,不隔离影响会很大吗?

这个是电平转换用的

网友:
买的话 会提供相关的例程吗?
开源不?
控制接口是串口吗?
还有DDS单端输出的话 会有直流分量吧?
DDS输出后经过滤波直接输出了,幅度应该不高吧。
稳幅电路是通过AD采集信号幅度 然后控制调教RSET的电阻吧?

网友:
我也有做过AD9851的
觉得还不错
只是这个片子 太贵了。。。
用不起啊。。。

网友:
太羡慕这个示波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平转换用的

请问楼主:均匀分布随机数用FPGA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均匀分布随机数用FPGA怎么产生的?

线性同余

网友(2013-04-24):
mark,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2013-07-31):
有52单片机的控制程序吗  ?我这只有avr和430的 悲催的是 这两个没学过     有的话麻烦楼主发我邮箱一份吧1415890504@qq.com

网友F:
AGC呢?如何稳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AGC呢?如何稳幅呢?

查表 稳幅度

网友(2013-09-27):
你还是把头像换了吧。

网友:
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
看中这个示波器,呵呵

网友(2013-12-01):
非常好啊!

网友(2014-09-25):
标记一下。这个一定要做一个

网友:
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2015-03-14):
真棒。做过正弦波激励

网友:
不错,可以实现QPSK、16PSK吗?

网友:
非常不错,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mark,紫薯布丁

网友:
mark  DDS简易信号源

网友:
好资料,正是我在研究的,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  这个cpld的HDL可以公开么???

网友(2016-10-20):
引用 楼主:
程序我稍后整理一下

来点输出点频的图片

好漂亮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