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芯片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8-18):
今天在测试无线芯片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将主机的发送地址设为 TxAddr[5]={0x17,0,0,0,0}
通道0接收地址  RxAddr0[5] ={0x19,0x82,0x11,0x28,0x56}
通道1接收地址 RxAddr1[5] ={0x18,0,0,0,0}
通道2接收地址  RxAddr2[1] ={0x19 }
主机仅为 接收状态,1 、2通道都接收正常 0通道收不到信号  只要将RxAddr0[0] 改为不等于RxAdd1[0] 和RxAddr2[0]  时所有功能及接收都正常
问题2
同样程序 将地址改为TxAddr[5]={0x07,0,0,0,0}
通道0接收地址  RxAddr0[5] ={0x19,0x82,0x11,0x28,0x56}
通道1接收地址 RxAddr1[5] ={0x08,0,0,0,0}
通道2接收地址  RxAddr2[1] ={0x09 }  发送端经常会收不到 接收端返回的确认信息,接收成功率会降低很多,换成最上面地址后都正常。

特别要注意的是写接收通道地址的时候是先写低位地址 所以RxAddr0[0]、 RxAddr1[0]、RxAddr1[0] 都为低位地址。
这个问题困扰了一天,没找到答案,有点怀疑是不是芯片设计问题,知道问题原因的朋友请指点下,或有现成设备程序的可以一起试验下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数据手册上是不是说过:接收端收到数据后,会把发送端的地址放到接收通道0,然后发一个应答信号出去。
这个不包正确啊,不是这个问题,就建议LZ再通读一遍DATASHEET,会有不同收获的。

楼主:
看了好几遍了手手册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 、最近我也在搞24L01  、 、我的是一个24L01接收,3个24LE1发射  、现在通道0和1调通了  、通道2 死活通不 了 ,偶尔有几次调通了 、重新上电后又连不上了  、手册,程序读了不下几十遍了  、实在是失去信心了 、能分享下你的  多通道收发是怎样配置的吗 ? 学习下

网友:
单通道都还没调通。。。

网友:
关注下,没发现过这种情况

最近也在调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