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apple电脑的触摸板使用是不是申请了专利?

楼主(2012-08-18):
原来用的是acer的本本,觉得触摸板很灵,因为之前公司老大用的一个hp的本本那触摸板真的是用得生不如死,基本上是摆设。
昨天买了个macbook air,觉得那触摸板的感觉才叫丝一般顺滑。。。。而且支持单指双指三指四指,只要记住手势用起来非常方便
我用过的本本acer dell hp 联想 sony都有,都没这种感觉,是否苹果对这些申请了专利而不能用?

网友A:
一个滑动解锁都要申请专利的公司,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滑动解锁都要申请专利的公司,你觉得呢

1、第一个想出来滑动解锁并不简单。
2、专利只是保护自己,你可以不拿出去限制别人,但是你必须保护自己。
3、别人抄苹果肯定比苹果抄别人多,这是事实。你去看看现在的手机和超级本,和iphone和air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网友B:
估计没有,但没几个能模仿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有,但没几个能模仿的出来

应该是多点触摸加手势识别,应该不会做不出来吧。

网友:
呃,目前表示影响不大。倒是用着双指滚动

网友:
那个触控板确实非常好用。呵呵。

网友C:
苹果的贵也是有原因的
估计都申请了专利     如果日后和某公司打官司手里有把柄啊

网友D:
我觉得小红点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小红点也很好用

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贵也是有原因的
估计都申请了专利     如果日后和某公司打官司手里有把柄啊   ...

其实现在我觉得不算贵了

我买的是md231
i5 3317u 4g ddr3 1600  128g固态硬盘
13寸1440*900

淘宝上买的港版7380
国行易迅上好象是8288,专卖店是8888

你不看现在各厂家的超级本,很多都超过这个数。
比如dell的xps13  同样配置的话1w多了去,屏幕分辨率还是普通的
我觉得那个体验应该不如appl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小红点也很好用

小红点的话是只能控制方向

这个触摸板是可以控制方向,可以放大缩小,可以旋转图片
在看网页的时候二个手指一起上下滑动网页会跟着上下滑动方便浏鉴。左右移动的时候相当于往之前一个网页回退。
三个手指移动的时候可以拖动对话框
还有四个手指往右滑动可以返回桌面。

我只是初步用了下,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我觉得这样很方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红点的话是只能控制方向

这个触摸板是可以控制方向,可以放大缩小,可以旋转图片

说实话  我更信赖IBM
不喜欢苹果的另一个原因是  装系统不方便   盗版的没法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我更信赖IBM
不喜欢苹果的另一个原因是  装系统不方便   盗版的没法用啊 ...

是啊,系统不兼容很不方便。

我这里不说系统啊
我就单指笔记本的触摸板来说的

话说zol上看到acer的s7的照片,看起来也很口水啊
超薄加1080p  ips触摸屏幕,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要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系统不兼容很不方便。

我这里不说系统啊

我也挺喜欢超级本  不知道 会到神马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挺喜欢超级本  不知道 会到神马价钱

我一开始也想买超级本的,但比较下来还是选了苹果的macbook air。

但我看下来基本上屏幕都是1366*768的
我觉得花那么多钱还是一个普通屏幕心里不爽

华硕倒是有13寸全高清ips屏的,但是好贵,而且好象市场上没得卖,而且价格也是4位数。

其实更主要的不是我用,是我ld用。不过觉得如果下次换本本的话有可能会考虑苹果了。
-------------------
补充,win8  10月份应该会出来,到时候也会有一批新的超级本出来,可以看看到价格会不会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我更信赖IBM
不喜欢苹果的另一个原因是  装系统不方便   盗版的没法用啊 ...

那是你没用苹果装过系统吧,自带的时光机器,不论是安装系统还是迁移系统,都比GHOST安全和稳定。而且非常傻瓜,你在MAC OS里面装一个PD虚拟机,然后运行XP效率比实际运行XP性能大概打折10%,不是VM那种垃圾级别虚拟机可以比拟的。基本一个对比吧,PD虚拟运行XP3D测试的跑分是VM虚拟XP里面运行3D跑分的2倍,性能差异,可想而知了。别给我说什么NC,为何MAC OS跑XP,没办法,开发软件MAC OS着实不支持。WIN7又难受不可以两个系统一起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没用苹果装过系统吧,自带的时光机器,不论是安装系统还是迁移系统,都比GHOST安全和稳定。而且非 ...

哥们冷静

其实很多用mac然后装win系统都会被人说x丝青年。

其实如果能不用虚拟机装双系统还是不错的

其实除了像我们这些作开发的,如果不做编程开发的话应该苹果的系统用着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冷静

其实很多用mac然后装win系统都会被人说x丝青年。

苹果的系统个性化确实很好,但是,很多专业的东西确实无法使用,用PD就是实现双系统同时运作,速度性能都很不错,毕竟是固态SSD,所以,流畅度比台机好不少,当然,因为台机没SSD的缘故。不用WIN7,因为WIN7着实让人蛋痛,怎么说呢?WIN7比华丽,比MAC OS差太多,比实用和性能,又真不如XP。所以,很无奈的系统。

网友:
价格问题吧,你看苹果那个触摸板面积有多大。
air是台好电脑,给人感觉很舒服,尤其是和别的笔记本放一起的时候。
体积小,屏幕大,显示效果好。平时风扇基本不转,又是固态盘,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是系统用的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