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和死机问题

楼主(2012-08-18):
MCU:STC15F104E

程序结构大致是这样:
bit bInt=0;
void main()
{
    ...;  // 初始化
    while(1)
    {
        ...;
        bInt=0;
        ...;
        while(bInt==0);   //死机时,就是卡在这条语句上了,卡住时,TCON=0x73,IE=0x8B
        ...;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
   ...;
   bInt=1;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
   bInt=1;
   ...;
}

问题:程序启动后,进入主循环,开始时一切正常,但没多久就死机了.后来经调试发现,死机时程序总是卡在while(bInt==0);这条语句上了。
利用串口输出信息,发现卡死时TCON=0x73,IE=0x8B,而正常没卡住时,TCON=0x51,IE=0x8B.
因为TCON=0x73,所以TF0=1,IE0=1,即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都发生了中断,照理bInt肯定会被置1了,但为什么还会卡在while(bInt==0);上了呢?
感觉发生了中断,但没有执行中断程序(可IE=0x8B,EA=1,ET0=1,EX0=1)
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这个问题已困扰我一个星期了。谢谢!

网友A:
在while前面赋值bInt为0,那么有可能即便有中断也在这个赋值之后重新置零了bInt;

网友B:
有没有这种可能,编译器把你写的给优化掉了,试试volat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hile前面赋值bInt为0,那么有可能即便有中断也在这个赋值之后重新置零了bInt; ...

我是在bInt=0后,开中断的。

网友:
找不出来 加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种可能,编译器把你写的给优化掉了,试试volatile

试了volatile bit bInt;还是要死机。

网友C:
STC15F104E、STC15F204EA的A版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F104E、STC15F204EA的A版有BUG

手册的附录没注意看,原来芯片有BUG啊。
分不清A版还是C版,我的STC15F104E,芯片上的小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好像是个A,也许真是A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