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程序一直循环无法结束

楼主(2012-08-19):
主程序
main()
{
       1......
       2......
       3........
}
之前用PIC主程序按123执行完就会结束,芯片停止工作,这次用STC12C5620AD,兼容8051,程序执行完3以后不退出,又开始循环123,求大神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都这样吧,我记得avr也会。

从程序上,执行完了芯片重启,又从main开始了……

个人理解。

网友:
是的,我试到也是这样,想要停就最后加 while(1); 卡死

网友:
单片机常识,永远不要让main函数退出,main函数退出意味着芯片重启

网友A:
程序指针复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加WHILE(1),让程序指针死在 while(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指针复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加WHILE(1),让程序指针死在 while(1)上。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