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应该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2012-08-19):
最近刚到的四轮小车,带底盘,电机还有舵机,其余部分打算自己扩展,各位大虾建议下,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小车?

网友A:
杀 人  放     火  抢    银  行,各种功能都加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 人  放     火  抢    银  行,各种功能都加进去吧~

哥哥认真点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认真点行不?

这种问题你指着还能给你什么回答,通常的功能坛子里没有几卡车也有几十筐了,少见的功能给你提了你也做不出来不是,论坛里面翻翻帖子看看帖子你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刚刚开始玩小车的,都是先把循迹,测速,壁障这几个基本功能先玩玩
后面可以试试无线通信和摄像头
我也刚刚玩小车一个月的,可以多交流哈哈

网友:
小车的话,直接可以找个哪年的飞思卡尔智能车的比赛题目自己做做,有地盘的可以做个摄像头寻迹或光电的寻迹,然后再加上测速调速,等等。

网友B:
小车想做成遥控还是自主的?前期可以先玩玩遥控,后期加摄像头,换个强大点的控制器,或者加个ARM做一些导航算法的应用都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车想做成遥控还是自主的?前期可以先玩玩遥控,后期加摄像头,换个强大点的控制器,或者加个ARM做一些导 ...

嗯,谢谢。我现在已经有底盘了,现正在用MOS管搭一个H桥,保证能为380电机提供3~4A的持续电流。

网友:
小车啊...真的很想玩一下.等我有空再说.先过了这两个月...

网友:
这个逐步增加吧,先跑起来再说咯。前进后退加减速转弯。一步上太多东西,只会一团糟。

楼主:
大体原理应该是这个样子,我用的是1200mah电池,3~4A的持续电流,峰值6A,选用的管子是irf9530N和530。
这个电路会出现共态导通现象,可在两个下桥臂前加两个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