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8 正式版 前几天正式发布,现已激活作为主系统

楼主(2012-08-19):
感觉比win7流畅不少,把常用软件装上都能使用,极少数软件提示兼容问题,忽略可以继续使用。

原版 下载地址:

64位pro vol
cn_windows_8_pro_vl_x64_dvd_917773.iso (3.31 GB)

32位pro vol
cn_windows_8_pro_vl_x86_dvd_917720.iso (2.42 GB)

激活方法使用 神KEY 拨打英国微软客服激活

看我右下角时间,刚用skype打英国电话+448000188354 成功激活。。。

PF9TR-KNB98-T7JPF-TWF8W-F3G7C

注意:打电话前,先用以下命令换key,因为要求输入的那组ID号跟之前的神key是不一样的,否则激活肯定不成功

slmgr /ipk PF9TR-KNB98-T7JPF-TWF8W-F3G7C

可尝试以下KEY:DWV49-3GN3Q-4XMT7-QR9FQ-KKT67  有人也激活成功过

Ps:使用skype打电话免费的。

网友A:
装上以后有手往屏幕划定冲动~~已经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以后有手往屏幕划定冲动~~已经删了~~

习惯问题,反正我很快就习惯了

网友:
呵呵,买个超级本

网友:
那个metro界面有啥变化没?beta的时候装过,开发软件时来回切换metro的开始菜单感觉有些头晕,于是就换回win7了

网友B:
驱动怎么解决的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怎么解决的 大哥

我的是本本 Y470 除了读卡器和电源管理的驱动外,其他系统均自带驱动,装上对应驱动就可以了

PS:N卡好啊,不像A卡那么折腾

网友B:
读卡器和电源管理的驱动装的是 win7的驱动吗

网友C:
怎么给自己的本装个  多点触控的 触摸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卡器和电源管理的驱动装的是 win7的驱动吗

win7的   win8实际上是win7升级版  看版本号可知,基本上通用

网友:
真是神通广大。。。

网友:
不敢轻易尝试,改变使用习惯,太难…Win7飘过!

网友:
继续坚守XP 的飘过

网友D:
不是10月发售吗!!!
怎么正式版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10月发售吗!!!
怎么正式版就出来了??

MSDN 发布

PS:封装压盘什么的也需要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MSDN 发布

PS:封装压盘什么的也需要时间

想问问,IAR还有altium等软件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IAR还有altium等软件能正常使用吗????

IAR 6.402 altium 10  Keil uVision4 Quartus II X64 Modelsim 正常

CADENCE 16.5 还没装

其余版本我我机器上没有,懒得专门去测

PS:按逻辑上讲基本上只要win7能用,除了杀毒软件之类的对系统耦合性太高的软件,都是可以用的,包括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 6.402 altium 10  Keil uVision4 Quartus II X64 Modelsim 正常

CADENCE 16.5 还没装

真是非常感谢~~
可以放心装了~

网友:
家里 P4 2G  512内存的电脑现在用win7,用win8会不会更快些?

网友:
还是win7,没触摸屏,台式机,用win8不好操作吧?

网友:
好东西 ,下载下来晚上回家装上 。。。哈哈

网友:
最近好像激活不了 另外不激活的话 能用多久呢

网友E:
5339235  5388813  7037790  4190083  9786641  1194781 9698240  8322490  3889922
能帮我试试这个号码 我这边打电话不方便 万分谢谢  在线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5339235  5388813  7037790  4190083  9786641  1194781 9698240  8322490  3889922
能帮我试试这个号码  ...

抱歉 我打电话也不方便,怎么个不方便呢?如你所述

网友:
俺也装了个企业版的 64位  没有办法激活。 等激活了 也换过去。

网友:
哈哈,又有免费的了。。。

网友:
win8 觉得搞技术 不能再超前了,好多软件跟不上。

网友:
我现在的win7 usb转串口的驱动,到现在还没有装上去,一直在网上找不到驱动用,win8会不会更多的驱动不好找。毕竟现在刚出来。

网友:
只有一台电脑了,不敢折腾电脑了,重装系统重装软件真的伤不起啊

网友:
电话打了,全是讲英语的听不懂

网友:
正在熟悉ubuntu的路過幫頂!

网友F:
在3T盘上为了测试 win8 ,安装时不小心搞坏了 win7 系统,无法启动了,只好重装 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3T盘上为了测试 win8 ,安装时不小心搞坏了 win7 系统,无法启动了,只好重装 Win7 ...

修复一下 启动  就可以的 不用重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复一下 启动  就可以的 不用重装

这个 3T 盘又是 RAID 盘,不熟悉修复,怕搞坏数据,只好换了块SSD作为启动盘,3T 作为数据盘重装系统了

网友:
i7  8G内存  说比win7流畅不少?

网友:
坚守XP的都是低配电脑,哈哈。

网友G:
你的这个密钥怎么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头试试. 多谢分享.

网友:
坐等安卓手机WIN8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密钥怎么不能用了?

请使用 电话激活

网友:
那天在老电脑上试了下,没觉得任何一个地方比win7好,反而那Metro界面严重影响了操作速度,用自带的图片浏览器竟然不能左右键切换图片...坐等微软死在win8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给自己的本装个  多点触控的 触摸屏呢                                                ...

电容屏做到10寸以上太难

网友H:
引用 楼主:
IAR 6.402 altium 10  Keil uVision4 Quartus II X64 Modelsim 正常

CADENCE 16.5 还没装

我试了16.5,capture cis 可以运行,Allegro pcb editor不行,运行不起来

楼主(2012-09-19):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16.5,capture cis 可以运行,Allegro pcb editor不行,运行不起来

可以尝试  使用兼容模式   我用着莫名其妙 CPU占用 多20%   PADS 4.1 正常

网友:
自己的电脑装了XP 和 WIN7两个系统,将来不至于要装3个系统吧!

网友(2012-10-31):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16.5,capture cis 可以运行,Allegro pcb editor不行,运行不起来

capture  可以吗?pcb出错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上图看看。我也再尝试安装16.5

网友:
win7 才刚在熟悉中,不敢升级Win8(97块可以买正版的).个人觉得还是XP好用(台式机用XP,笔记本用正版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