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land C++ Builder 的图形组件有无缩放功能?

楼主(2012-08-19):
哪位大虾可指点下吗? 谢谢!

网友:
最新的XE2里面带的firemonkey框架可以随意缩放旋转,但与以前的版本不兼容。

旧的版本里面可以用Form的PixelsPerInch属性近似实现,默认的ppi是96,如果你改成48则整个窗口连上面一切东西都放大2倍......
但这个属性只能静态设置,运行时改动该属性无效。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