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5V线性电源

楼主(2012-08-19):
要做正负15V线性电源,可以用输出是12V的变压器吗?(接KBP210整流桥)

网友:
不可以。除非做倍压处理

楼主:
倍压处理是要升压处理吗?

网友:
12V可能不够
做对称电源变压器输出必须是双输出的,比如15v-0-15v
当然如果是Buck的就当我没说

楼主:
没有双输出变压器,用两个单输出18v变压器怎样连接一个整流桥?

网友:
可以双桥,也可以单桥
双桥是做两个+15V,串联起来,接点作为公共地
单桥是串联变压器,接点做公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