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io扫15 key可行吗?

楼主(2012-08-19):
如图,用CPU内部上拉,不加二极管,5个io扫15个键可行吗?没复合键,有连按功能。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 但程序要复杂一些 还不能多键同时按

网友:
换作是我不会这样做。我总觉得这些奇技淫巧牺牲了大量CPU时间。

网友:
AVR置顶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854599-1-1.html

网友:
15个按键就用了5个IO,太浪费IO了,坛子里的大神都是用3个IO实现18个按键还是多少个,额

网友:
你直接拿一个十六选一的译码器不就完了么。。。,4个IO能控制16个按键

138 之类的

网友:
用一个74HC138译码器,做8X2的键盘。
或者74HC154,做16X1的。

网友:
请您看看这个连结 => http://wenku.baidu.com/view/831a97fb910ef12d2af9e79b.html
节约单片机端口资源的键盘电路
5 个 I/O 若再加一些二极管后不知道可以增加多少按键?!

网友:
    1个AD口就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