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亮度很暗,求解决(放大电流?)

楼主(2012-08-19):
我用一个154译码器控制点阵的行输出,用两片595控制列。

用单片机的I/O口(不是P0口)输出电流直接控制这三块芯片,发现点阵的亮度很暗,想必电流不足。

想问下各路高手,我是要直接在I/O口把输出电流放大来工作595的数据端呢?会不会烧坏芯片?
还是在两片595的16个数据输出端,都用一个电流放大呢?
有什么主意事项?

网友A:
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怎么样的?

电流如下

网友:
输入电流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如下

这两个芯片的输出电流应该是足够的,楼主最好测试一下看电源电压是否有所降低。
74HC595的输出应当加限流电阻,否则可能引起电流过大,且电流分配不均,有些LED亮,有些LED暗。

网友:
亮度和扫描延时时间也有关系

网友:
1.你必须搞清楚这个点阵模块自身的亮度参数,最高亮度为多少,最大电流多少。盲目加大电流只会烧毁点阵灯芯。点阵模块本来亮度就不高,一般只做室内或半户外的屏
2.程序中适当延长OE试试

网友B:
ULN2003 加驱动 好一点

网友:
154直接驱动?够亮才怪

网友C:
154输出需要加三极管放大。

网友:
595输出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N2003 加驱动 好一点

请问用ULN2003要怎么驱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4输出需要加三极管放大。

154的输出加吗?154行选择不是输出低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N2003 加驱动 好一点

在154的输出端直接加uln2003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电流驱动能力不够啊,一行如果亮的LED多的话明显暗了许多,如果只有三个LED的话就非常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154的输出加吗?154行选择不是输出低电平吗?

对呀,154是输出低电平呀,加个PNP的三极管(如:8550)就行了。595输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C:
我做了一个16*64的点阵,就是用的154+8550+595,亮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个16*64的点阵,就是用的154+8550+595,亮度还可以

求详解,在154的16个输出端都加个S8550吗?像这样,不过电路不是很复杂吗?或者是用3个uln2003(7个输出)加在154输出端?

网友:
你这个是1/16扫描,亮度没有静态的大,不能说直说跟电流有关,还与你点亮时间有关,比如你点亮500us就把它关了,那肯定没多亮,适当延长点亮时间

网友:
我用过4个595做过一个16x16的点阵亮度完成一致。
我想595每个IO输出的电流应该都差不多吧。如果是595输出接在点阵的阳极154接在阴极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网友:
难道154的灌电流不够?这样的话不是应该烧芯片吗,怎么会亮度不一样。。。难道154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所以将过来的电流减小了?可是595输出的电流应该不会有什么变的吧。。

网友C:
电阻接154输出,三极管集电极接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接154输出,三极管集电极接点阵

请问你真的用了16个三极管吗?电路不是很难画?不能用芯片替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真的用了16个三极管吗?电路不是很难画?不能用芯片替代吗

是的,我也是照着网上的线路图画的,当时手边正好有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154的输出端直接加uln2003吗?

是的    2003相当于反相器

网友D:
看你的图片,有些灯还很亮,有些灯不怎么亮。楼主你应该注意一下,是不是永远是那几个灯不怎么亮,还是很随机的哪个灯不怎么亮,也许是你驱动程序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出问题了,不光考虑到硬件问题,硬件觉得没什么问题,考虑考虑软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图片,有些灯还很亮,有些灯不怎么亮。楼主你应该注意一下,是不是永远是那几个灯不怎么亮,还是很随 ...

我觉得还是电流的问题,你看每一行,每一行要亮灯的地方越多,灯就越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真的用了16个三极管吗?电路不是很难画?不能用芯片替代吗

手机照的,加了154+8550+5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照的,加了154+8550+595

厉害 这是你设计的电路吗?  每一个595输出都用了限流电阻啊,可惜我们实验室不能做双层板,布线有点难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 这是你设计的电路吗?  每一个595输出都用了限流电阻啊,可惜我们实验室不能做双层板,布线有点难做 ...

电路图是参照网上的画的,PCB是自已画的,然后热转印的。是的,每个595输出都加了限流电阻了。这个要是不做双面板的话那家伙得多少跳线呀,单面板不太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是参照网上的画的,PCB是自已画的,然后热转印的。是的,每个595输出都加了限流电阻了。这个要是不 ...

请问你的限流电阻和三极管的电阻都用了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限流电阻和三极管的电阻都用了多大的?

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是470欧,595输出限流电阻是4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是470欧,595输出限流电阻是47欧

LED部分扫描时间太快,如果在快的放就会看不清字。可以加点延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是470欧,595输出限流电阻是47欧

我也是用你说的电路,但是白天的时候看还是感觉不够亮~我595限流电阻都去掉,亮度稍有提高。但是感觉还是不够~不知道是到极限了,还是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厉害 这是你设计的电路吗?  每一个595输出都用了限流电阻啊,可惜我们实验室不能做双层板,布线有点难做 ...

我也做了一个这个,也是595,154,8550。晚上时,开灯也感觉很亮了。但是白天时,不阳光直射也感觉不够亮~
还有覆铜板,有个小办法,就是用两块单层的,一块是点整,一块是驱动电路,最后四周引一些排针排座相接。也算是一个双层板了!

手机照的 结构大概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了一个这个,也是595,154,8550。晚上时,开灯也感觉很亮了。但是白天时,不阳光直射也感觉不够亮~

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哈,只是没加8550,你把三极管藏在下面那块板里面还不错哈。没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哈,只是没加8550,你把三极管藏在下面那块板里面还不错哈。没限流电阻? ...

有限流电阻啊,为了提高亮度试了几种方法,把板子改的多了些飞线,你加个8550就可以了吧,我测了下,大概瞬间电流在20mA-30mA左右。已经比较高了。还有就是尽量降低扫描频率能稍微亮一点。我也试了不加限流电阻也能稍微亮一点。595的灌电流还是有一点点的限制亮度,接地会提高一点亮度。但是总的来说,点阵的亮度本身有限,我把灯芯烧了的电流也没有让它达到白天比较好的亮度。不过你的还有提高空间的。可以加上8550试试。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2013-05-05):
我用138驱动列   595驱动行  放大电路接到列上了   可以吗  32*32的点阵

网友:
贴主好,我也是做了这个设计。可是程序有问题,不知贴主能否给我看下你的 程序啊 亲
0+

网友(2013-10-15):
看看,也想试试。

网友(2014-09-06):
引用 网友B:
是的    2003相当于反相器

我看了2003的内部框图,输入高电平的确输出0,但是输入低电平,输出浮空哇。

网友:
可以加一个74ch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