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3个74HC164和3个74HC138驱动12数码管?

楼主(2012-08-19):
怎么用3个74HC164和3个74HC138驱动12数码管?

网友:
你都暗示得这么明显了,当然是4个一组共3组同时扫描喽。

网友:
为什么要用3个138,应该2个就够了啊

网友A:

easy: use 1 hc164 and throw away the r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sy: use 1 hc164 and throw away the rest.

大侠帮指导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