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GPRS模块天线接错了,会不会烧SIM卡

楼主(2012-08-19):
我们用的是华为的GTM900-C模块,因不熟悉GPRS,就接了个2.4G的天线上去,测试时有时能收到数据有时收不到,甚至连不上网。
前段时间测试了3个月,期间SIM卡换过2次,一开始怀疑是供电问题,但也测了电源,GPRS的供电4.2V,很稳定。
然后这几天刚发现GPRS的天线是900M/1800M的,换上后,发现效果好多了。所以想问下会不会因为天线问题,数据发不出去,而导致烧SIM卡呢,谢谢

网友:
这个原因不会导致烧SIM卡

网友(2012-10-09):
应该不会,但我以前也遇到过测试DTU重联时(时间很长,直接让其不断重联15天)SIM卡莫名的就坏了?

网友(2017-09-02):
各位,我最近也在测试GPRS模块(sim800C)包括以前测试宏电的DTU,发现GPRS通讯不上时,模块会断电重启进行重连,发现长时间断电重启会导致sim卡坏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应该不会  最多功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