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page切换请教。。

楼主(2012-08-19):
请教义隆page切换问题,我的使用方法如下
page0
。。。
page1
call   lab1        ;调用page1 中的程序
page0

ORG    0X400   ;page1 开始处   该单片机每页是1kb
lab1:
    。。。。
请教各位这样做对吗,我使用过后 发现调用lab1的程序可以调用正确,但是返回过后我的TCC中断和外部中断都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每个中断开始处有加切换到page0  bank0

网友A:
中断中加页地址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中加页地址保护

谢谢呀,但页地址保护怎么加呢,刚开始用还不熟。。可以指点一二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贴。 正确用法为进入中断时切换到page0 我切换的位置错了。例如TCC中断
ORG   0X09;em78p259TCC中断入口
page       0
jmp         int_tcc
之前我是把page0切换放入int_tcc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