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需要1x探头?

楼主(2012-08-19):
请教个问题,
通常探头在10x设置时,寄生电容只有10-20pf,而1x设置时,寄生电容达到80-100pf。
明显10X设置时,探头对信号的影响较小,信号不失真。
那么在探头制造的时候,为什么还需要有1X这个选项呢,直接固定10X不就好了?

网友A:
1. 灵敏度差10倍
2. X10档阻抗10MO, 小信号抗干扰显然要差于X1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灵敏度差10倍
2. X10档阻抗10MO, 小信号抗干扰显然要差于X1档.

1. 灵敏度差, 这个是因为探头做了衰减,导致低幅度信号不能被示波器识别对吧?
2. 这个没理解?

网友:
小信号时还是需要x1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灵敏度差, 这个是因为探头做了衰减,导致低幅度信号不能被示波器识别对吧?
2. 这个没理解? ...

示波器最小档一般是2mv/DIV , 用X10的探头就变成20mv/Div了 , 测几mv左右的信号就太不顺手了.
X10档探头内串联一个9M的电阻, 和示波器内部的1M分压成为1:10衰减, 信号被削弱, 当然信噪比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最小档一般是2mv/DIV , 用X10的探头就变成20mv/Div了 , 测几mv左右的信号就太不顺手了.
X10档探头 ...

了解,谢谢。